超奇怪,由于主板上的电容爆浆导致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0-02-01):
下午一客户搬来电脑,说是中午停过电,等过了2个小时电来了以后再开电脑要么就蓝屏要么就是到滚动条后就重启。
   听说停电过第一反应就是硬盘有问题,先用MHDD扫描一番没有问题全部OK。那么难道是系统文件有问题?就找了张xp原装盘准备修复安装下,可是一按R进入修复安装系统就重启。这下郁闷了,干脆重装了,于是拿了张深度GOSHT 9.0,如下图等进度条到头后系统重启,之后系统就处于不但重启中不能出现安装画面。

     郁闷啊,于是换了个别的硬盘来试试,结果还是不能装系统,进度条到头后就老是不停的重启,难道不是硬盘的问题,于是采用最小系统法。
拆下主板,是775的。仔细一看, 啊CPU旁边就是有2个4V680U的超级小电容下端爆出。原来是CPU的风扇把电容上面压的太紧了导致电容不能向上爆只能向下爆,这种事还是第一次碰到啊。
   一不做二不休先换电容先,换好,开始裸机装系统,等到进度条到头,重启,耶~~~~下面熟悉的安装界面出现,真的是太郁闷了,原来电容爆掉也会导致系统不能装的说,跟大家分享下,对新手老手都有点作用啊。
   PS:修电脑真的是一个脑力加体力的活啊,大半夜了还要把心得发上了,大家顶顶啊,睡觉了。。。。

网友:
主板电容坏了有各种各样的怪问题的。有的还会蓝屏。

网友:
这个经常遇到啊,很多的。

网友:
经常出现的~~

网友:
也是电容出现问题,
有时,难发现电容爆浆,
这也是其中一种情况

网友:
这种东西太常见了 我一般拿过来都先看电容

网友:
电容导致的问题很多,一般主板接到手  我都是先看电容

网友:
我碰到过电源里的电容爆浆也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首先观查才是对的啊,哈哈,电容爆裂向下液出倒是很常见的

网友:
早知道不发了

网友:
供电问题总这么折腾人

网友:
LZ你是少见多怪了~~~~电脑这问题总是千奇百怪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修不了的

网友:
不是吧   LZ太小见的怪

网友:
前天也碰到装系统蓝屏的,一看主板有5个K581的明显鼓包,换上就好!

网友:
先软后硬,思路是没错,算没走多少弯路,呵呵

网友:
还是那句话 见到爆掉的电容就先换 然后再看有没有故障

网友:
有的电容爆了还会不开机呢,还有的会有其他的奇怪问题,有一次我发现一个客户的主板CPU电容全部有些微鼓了还能进系统呢,最后还是帮他换了电容

网友:
修板就是这么一个过程,见多了也就好了,顶楼主。

网友:
楼上各位是高手了,象我这样的新手这帖子很有用,学习了一个经验了。谢谢楼主。以后多发贴哦

网友:
又是一例典型的电容惹的祸 电容爆浆无处不在 支持一下楼主 精神可谓

网友:
很好啊,顶一下楼主,提醒大家小小电容也有爆断可能.

网友:
电容鼓装不进系统正常的,装进系统还会发生更可怕的事。

网友:
这个现象不奇怪,就算不是搞维修的,只要有半年电脑软硬件维护工作经验的都应该知道了……

网友:
电容坏装不上系统很正常!

网友:
这样也算是问题啊,经常修这样的哦。

网友:
LZ太小见大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