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D7000 运行XP掉电故障

楼主(2010-02-01):
故障现象:只有运行xp 启动后不久时掉电。已经有以下检查:
1)所有待机的DC状态正常
2)进入BIOS 从来不掉电
3)检查CPU CORE 的滤波电容无异常
4)把CPU 从3G换到2.4G 后掉电稍晚一些
5)隔离电路 及 CPU CORE的MOS管都加焊过
6)去掉JACK 从调压台直接焊线到板子上
7)断掉LCD 屏 用VGA 运行
8)用硬盘或CDROM启动windows (尚未用USB启动xp过)
上述处理后故障依旧。
现在怀疑:
控制隔离电路的信号,是否来自 CPU CORE 的HWPG, 但图纸上这个信号确实到了隔离电路,但是无法确定,见图CPUCORE VCC, DCIN 隔离电路
故障待解决。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了试试,你只是加焊了下.

网友:
掉电你先看cpu的温度是不是过高啊

网友:
是不是温度检测异常啊,温度检测电阻漏电,或者IC损坏?

网友:
像是电容漏电,在仔细查查 吧

网友:
几个关键的滤波电容PC51/60/140/174 都换了,CPU温度检测问题可能不大,在BIOS 其运行时从不掉电,风扇工作受到温控调节是正常的。因怀疑南桥做了回焊,HDD和RDROM都换过,问题依旧。现在怀疑那里都很牵强。有何高见或过往经验?谢谢。

网友:
不是温度就是电容有漏电

网友:
不上硬盘开机, 拿把风枪吹吹, 看看吹到哪掉电!

网友:
感觉像是cpu温度过高掉电啊

网友:
对!可以用笨一点的方法来试试,风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许真的能发现电容的漏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