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无法冷开机

楼主(2010-02-01):
接到一块945主板:开始故障是无法冷开机,再开关几次后进系统一切正常;用替换法确认是主板问题;我比较菜,先给主板除了下尘,把CPU电源管理芯片加焊了,CPU座用洗板水洗了,客户抱回去用了两天说又像那样了,我就把CPU座用BGA烤了下,现在起不来了,开机加CPU上管不给下管供电!!请大家帮忙下,我是半路出家的,可能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有没有烤坏了

网友:
谢谢了,我只买了478的灯座,所以!!!
我打了对地阻值,好像没问题

网友:
另外问下,你们学的远程现在感觉怎么样啊??专业吗?
、我想再深造下

网友:
建议先看看CPU、PWM芯片等等。

网友:
建议楼主深造一下,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一下,,你们参加的视频学习怎么样,,给说下嘛,,我想参加,

网友:
你的主板是,开机不加电还是加电不显啊,要是加电不显的话就是供电偏低,把CPU核心供电调高点

网友:
现在是主板点不亮了,装上CPU场管不供电,我怀疑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