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不触发

楼主(2010-02-01):
现手里有一块DV1000的机器,不触发。测得IO晶振一只脚有0.3V 另一只脚有2.8V。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 请各位开导下
不触发

网友:
如果怀疑它不正常的话,可以换个开机芯片试试嘛

网友:
"测得IO晶振一只脚有0.3V 另一只脚有2.8V。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呢。 请各位开导下"-----真PF楼主, 这样问也行?? 个人认为你起码把这两个引脚标出来吧!!唉!无语!

网友:
用示波器量量看有没有起震啊

网友:
这机器 首先你要到3V 和5V 的待机电压 再查IO 芯片 不出发一般都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