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开机有进入系统的声音但是屏幕不显示,关机再开就正常

楼主(2010-02-01):
一块铭瑄9600gt显卡,原故障是在冷机状态下在昂达770主板上第一次不能开机,代码走2e,重新启动一次以后正常跑码,可以开机,放到自己的七彩虹的780g主板上测试也是一样不能开机,由于在质保,就返厂了,昨天返回来后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在冷机状态下在昂达的主板上面测试或者其他带有pci-e的主板上一次就可以开机,显卡应该修好了,但是放回到自己的主板上就不能够一次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但是有进入系统的声音,需要再开一次才行,把显卡插头放到780g主板的集成显卡插槽上就可以显示画面。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但是七彩虹的主板我一直在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建议把一些主要的电容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是桥虚焊造成的,我修过这样的板子,集成的亮独立的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