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下电就断开了,短接绿线和黑线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0-02-01):
主板通下电就断开了,短接绿线和黑线也是同样的问题,请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测量一下主板atx电源接口和12v小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

网友:
测各个供电处的阻值,拔掉小插头还会不会

网友:
主板存在严重短路的地方

网友:
测下12V对地电阻。多办是12V CPU主供电的MOS管坏了!

网友:
主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此类故障一般是主板有严重短路造成的,一般CPU供电这块的问题大些

网友:
拔下小四芯试一下大多是cpu主供电问题

网友:
没错,就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
如果没有4pin的,5v可能也同时短路了,看一下上管是不是有击穿的情况,如果下管也同时击穿,北桥极有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