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维修

楼主(2010-02-01):
按开关电源灯亮一下即灭???

网友:
l楼主说的在详细点,电流到那, 现在可以说像短路。

网友:
有短路!仔细查吧!

网友:
有图纸吗?待机正常吗?先测量主板的电感

网友:
楼主发这样的帖子给人第一感觉就是灌水,第二感觉还是灌水。求助贴不能详细点吗?

网友:
无详细描述,无法给出帮助。至少量测一下是否有短路,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我估计楼主机器都没有拆就开始发问了

网友:
查查看有无短路。。再查查看是不是少了哪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