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第一幕时掉电

楼主(2010-02-01):
这里有台十寸的杂牌笔记本,通电后自动开机,可是刚显示第一屏幕的时候就掉电了,连显示的是什么都没有看清楚。请问哪位兄弟能过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还有一点没有说明就是用电池开机没有反应,用识别器开机掉电后再开就没有反应,需要拔掉电源重新插,才能再开。

网友:
把屏屏线去掉看看还掉不掉,修过一台IBM的R4的机器,屏坏了,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插BIOS电池没有,插上bios电池在开机试

网友:
不用CMOS电池就会自开机,至于掉电要查供电了,是否没上硬盘,有的机没找到引导文件也会掉电

网友:
量下是不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呢。

网友:
可能要拆机检测过后才好说哦

网友:
掉电最说不清楚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