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W193寸显示器求助 附图

楼主(2010-02-01):
型号是VW193版本型号是VW193DE,刚开机一亮一灭(三次),起初觉得是灯管问题,也确定是上灯管老化,换后故障不变,用导线将TL494/1,16脚对地短接取消保护,灯亮了,但是屏幕无任何显示包括厂标到LOGO也没有(不是白屏),驱动板版号715G2904-1用的是25lf020a的MCU不知道是何问题,在这里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
亮的时候 指示灯是什么颜色,如果是绿色的说明驱动板基本无故障,多是高压电路有一组升压电路短路造成的!

网友:
你没有看清我说的,高压板无问题,谢谢!指示灯能正常转换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免得沉了,有知道朋友说下啊,我手头没有万能版点屏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说啊 你灯管是新换的  又确定高压没问题 开关机指示灯又能正常转换
         彻底无语了......

网友:
还是怀疑高压部分,  找个通用高压板一试就知道驱动班有没有毛病了

网友:
屏上有  图象吗

网友:
先弄个驱动板换下试试呢 先确定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你还是上屏的照片了.这样大家可以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