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 怎么擦除硬盘以前的分区表信息

楼主(2010-02-01):
怎么彻底的擦除硬盘分区表信息!  或者就是让数据彻底擦除,不能恢复!

网友:
硬盘上的螺丝全下了
把里面的盘拿出来
用铁锤敲碎盘片
用沙纸擦除也行

网友:
DM LOFORMAT  MHDD 都有这个功能,至于怎么操作网上自己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MHDD用AERASE命令能擦除吗?擦除后还能不能恢复数据?

网友:
用mhdd的擦除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全盘清0就行了,清过一次一般人就恢复不出来了,听说用扫描磁晶体排列的方法最高能恢复出7次覆盖,如果你的机密值上亿$,就清个8次吧,一个80G完好的三硬盘清一次大约45分钟。
MHDD用AERASE命令能擦除,前提是硬盘支持ATA加密功能,在完成前,中间不能断电,否则必须解密才能用。还是用WIN下的VCR直接清0,又方便、又快、又直观、又安全、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