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845GV-M2开机慢

楼主(2010-02-01):
有时能开机,能启动完成,但打开所有东西都很慢,后来就启动不起来了。我换一块板子,就什么都正常了,哪位师傅修过这样的故障,帮帮忙!
开机慢

网友:
cpu座空焊通病。

网友:
刷刷BIOS试试还有北桥

网友:
这样的问题I/O不良、桥不良、CPU座空悍都会引起开机慢的

网友:
cpu座空焊,能补焊吗?

网友:
4楼 你直接告诉他主板有问题还更干脆

网友:
主板BIOS里的CPU L1、L2缓存如果不开启也会造成启动、运行慢的!

网友(2010-03-30):
到后来就启动不了了,最后换一个二手的,好了。

网友:
重做遍系统说不定就好啦

网友:
cpu座子开焊了,精英845GV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