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万用表指针如何看.

楼主(2010-02-01):
第一条刻度线.0-4K.我知道是电阻档 欧姆
第二条刻度线 ACV 10交流 红色刻录线.是不是对应该下面三行数字的第一行.
第三条刻度线 mA  是不是对第二行的数字
交流和直流电压是不是第三行的数字.

网友:
这个表不是有4个孔么?
公共端COM。
然后就是左上角电阻。
右上角电压。
右下角电流。
上面的标示你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