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分区软件,数据恢复软件

楼主(2010-02-01):
diskgen3.0可以直接在windows下进行操作,你把它安装在c盘,然后运行后选择好硬盘后,点击“硬盘 - 搜索已丢失分区(重建分区表)”菜单项,或在右键菜单中选择“搜索已丢失分区(重建分区表)”。程序弹出“搜索分区”对话框:可选择的搜索范围有:
  有下列两种搜索方式供选择:(你可以选择高级方式,然后浏览我的电脑看看找到的是不是你需要的文件,用高级方式时最好对你原先每个分区的大小有一定的了解。)
      1、自动方式:采用自动方式时,对于搜索到的每一个分区,程序自动保留,然后继续搜索后面的区域,直到搜索到硬盘结尾。
      2、高级方式:每搜索到一个分区,都提示并询问用户是否保留。在做出是否保留的选择之前,用户可以首先浏览分区内的文件以判断搜索到的分区是否正确。另外在此方式下,还可以设置更多搜索选项。这些选项有:
       a) 按柱面:只搜索硬盘每个柱面的第一个扇区,判断其是否含有分区引导信息。速度很快。
    如果无法判断程序搜索到的分区是否正确,可以在不关闭本提示的情况下到主界面中查看刚刚搜索到的分区内的文件。如果通过文件判断该分区不正确,请点击提示对话框中的“跳过”按钮。如果分区正确,请点击“保留”按钮以保留搜索到的分区。点击保留后,程序不会立即保存分区表(不写硬盘)。继续搜索其它分区,直到搜索结束。
在不保存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本软件访问分区内的文件,甚至恢复分区内的已删除文件。但是只有在保存分区表后,搜索到的分区才能被操作系统识别及访问。
保存你搜索到的分区,请点击“硬盘”菜单下的“保存分区表”或者按(F8)键。最后在退出重启生效
如果想放弃所有搜索结果,请点击“硬盘 - 重新加载当前硬盘”菜单项。

另外可以创建VMWARE虚拟盘和制作USB的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