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BIOS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0-02-01):
现手上盈通C945 PLUS 主板,BIOS坏了我编程器VP-38B+里没有这个BIOS的型号,刷不了, WINBOND  W39V040FBPZ用什么型号的可以替换

网友:
去网上查一下 参数  对比一下

网友:
查过好多,对比之后都不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替换换过此类BIOS没有。

网友:
可以用4M的BIOS代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