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7000 做不进系统

楼主(2010-02-01):
惠普 NX7000 做不进系统 客户说以前U口就坏了 我测U口的两条数据有一组3殴 短路了。但他说可以进系统,一直就这样用的。只是U口不好用。
我做了好多种系统都没进去 在滚动条那就进不去了 PE也进不去 ,大家给个建议 是先坐进系统 还是换南桥

网友:
这问题肯定先干南桥了。。。然后我告诉你有的时候PC卡芯片损坏也会导致做系统不过。。

网友:
先换南桥吧

网友:
晕了 DBM的南桥换了个。测还是那个U口短路呀 ,另两个都正常 ,把那个U口的数据线上的连接电阻摘下来 测 是后级短路了,可南桥换了是好的,怎么会这样呢? 不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