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南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2-01):
NH82801FBM ; FW82801FBM

可以代换吗?

网友:
第一个NH是无铅工艺的,
第二个FW是有铅的。

网友:
正如楼上这位兄弟说的,一个是有铅,另一个是无铅的,可以代换的,不过你要是值有铅的球的话,底板就要处理下了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的,南桥有铅和无铅对机器的使用没有太大影响的

网友:
可以代换,NH82801FBM为无铅 ; FW82801FBM为有铅

网友:
可以代换的,把NH用有铅的植球后就是FW了

网友:
肯定是可以代换的啊,就是有铅和无铅的区别啦,N开头为无铅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但一直没注意前面的字母,都是只看后面的是801FBM就换上去了,原来是有这样分有铅和无铅的,

网友:
可以换的,只是和锡球有关

网友:
那就是桥本身能做无铅的珠,也能做有铅的,温度都能承受的了。

网友:
一个有铅,一个无铅,都一样可以换

网友:
NH的好像是耐热温度高些,损坏的几率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