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的问题

楼主(2010-02-01):
DV2000 之前是显卡报警,就没有考虑加焊了显卡,经试机电流跑到0.82不亮。还以为显卡没做好,就换个新的电流还是0.82 ,试N次有时候可以亮一次。感觉不是显卡问题了,有时压下北桥可以亮。加焊北桥还是一样,现在不知从那里下手。
显卡

网友:
拿阻值卡打一下ddr的阻值,先排除内存的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的时候有没有搞掉显卡背面的电阻电感之类的?

网友:
如果换过显卡没好,要重新做一下北桥试试!这款板子的显卡北桥都容易掉点!

网友:
这机器南桥虚焊的比较多 做南桥没有什么风险 你做一下南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