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pl 不跑

楼主(2010-02-01):
一块华硕775,型号p5gpl,不跑码,电压正常,就是IC CA431178有点烫手,但手头上没有这个换,不知这个好以用什么型号代换的。谢
华硕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不多见 在说是华硕主板上的 不好找吧

网友:
是ICS吧? 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是时钟 时钟芯片有点烫不能说明什么 查一下有没有输出时钟信号就可以判断了

网友:
时钟本来就是有些烫手的,这种板要多查CPU座空焊

网友:
775的很少座空汗啊,我测过了,他没坏。。

网友:
真的不知道是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