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清洁风扇 后来BIOS有密码了?怪 那位大哥见过的

楼主(2010-02-01):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IBM T40,说风扇很脏,要清洁。报价之后拆机,一切OK,装机。机器亮了之后,报时间错误,要进BIOS设置,就有密码了,问客户说没有设置密码,开始我们也进去了的。邪门了。有碰到到的大哥吗,是怎么一回事,还是必须要解密了。

网友:
肯定是你不小心把主板电池接头碰动了,如果客户记得以前设过的密码就好了,不记得就解密吧

网友:
还是解密了,OK了

网友:
CMOS电池拿下过吗

网友:
没拿下来 清洁风扇 也不需要拿小电池的

网友:
真是有点奇怪,没有见过,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特殊的,IBM的机器,受外界影响(主要是电压或者是其它突然关机等)是会容易造成密码芯片数据错乱,从而引起要解密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的确 很特殊 还是直接解密了

网友:
很想听听是如何解密的,让俺们也学一招

网友:
这个还要学?最基本的吧

网友:
其实也不奇怪,开始能开机进系统,后来进COMS要密码,是因为他这台机器只有CMOS密码,但是没有开机密码。你拆机再装,有可能碰到哪里,使CMOS复位了,所以开机时说CMOS出错,要进CMOS设置,但是CMOS是要密码的。

网友:
如果不想解密的话,直接回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