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17普屏怪问题~

楼主(2010-02-01):
一台17寸普屏,出现不定时的闪屏然后黑,灯一直绿的。高压供电:空载11.95V。接高压条灯管11.75V。请问高手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
先换灯管看看

网友:
重点查高压板,排除了高压板再查灯管,不要盲目换

网友:
LZ首先要排查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有没有怀孕的?  再来具体下手,根据你的情况,你的灯管应该是好的,问题就出在高压板和驱动板上了   然后换个高压板先,试试还不行的话换驱动板再试

网友:
我碰到过    驱动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是高压的问题    这么弄都不行    后来改了一个高压进去  OK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高压部分  在看灯管

网友:
电解电容有没有怀孕的?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1178-1-1.html
这说法挺形象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