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

楼主(2010-02-01):
联想笔记本键盘有几个键(Y J M)不能用,我订了一个新的同样型号的键盘回来,换上去后还是原来那几个键不能用。这是为啥呢?由什么缘故造成?

网友:
打下接口,应该有数据线开路了

网友:
有可能EC虚焊了。。。。。。

网友:
哦,这样啊,我试下先,谢谢两位的高见!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怎么也没回个信啊?分享一下嘛

网友:
加焊一下EC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开机芯片与键盘有关,同意上楼意见,楼主修好了要吱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EC问题.昨天刚修一台.6UKM四个键不能用.EC拉一遍锡OK

网友:
这种小问题的啦!相信楼主不会跟大家说呢!只是上来探探大家的路子!没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