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的本BIOS密码忘了

楼主(2010-02-01):
东芝M19的本  BIOS密码忘了  开机就需要密码  有什么通用密码吗?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是没有通用密码的,刷下BIOS就好了,很容易弄的

网友:
把rtcrst对地一下应该就行了把

网友:
rtcrs是什么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更省心省力的活, 怎么不干呢?? 在电路图上找找罢了!!

网友:
楼上你想要说什么!

网友:
我想5楼的意思是让楼主短接那两个脚开机,再关机,再开,估计密码就清除了,,其实可以先短接,然后再把短接拿掉开机,看密码还在吗?要是还有再短接开机

网友:
看来这里的明白人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