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快来看看 搞死活人的东芝S1

楼主(2010-02-01):
接修一台东芝S1笔记本,开机花屏,加焊ATI9000显卡无效。换之无效,加焊显存不花了,但是只要是不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可以,装上显卡驱动在进系统过了windows xp的进度条之后就黑屏过会蓝屏,换内存无效清理内存槽也无效,换CPU无效,硬盘也换了,呵呵,无奈驱动肯定没有问题官网下的,现在是在没有办法了,于是又把2粒三星的显存换掉,还是不行,继续郁闷,显卡供电是1.5V,请高手修过此问题的,出出建议,谢谢,祝广大笔记本维修员新年快乐。呵呵

谢谢大家的回帖,现在问题已经搞定,装XP1系统就没有问题了,我感觉刷个BIOS就好了,因为我没有编程器所以只能装XP1了。等有了编程器刷个BIOS、在给客户装XP3吧,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bios更新刷一下

网友:
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那就另换了一个系统

网友:
软故障,判断成硬故障,确实要整死人

网友:
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GHOST会出现这个问题正常的

网友:
想不到,花屏是系统问题

网友:
东芝 sony 好多都是装sp2没问题 装sp3就有问题

网友:
东芝的机器  你第一感觉因该是找一个原装想看驱动  也就是这款机器的原装驱动    你的驱动一定是装错了

网友:
东芝 S1 通病显卡问题,我这里有三块板子全都是故障显卡不过,诊断卡代码E6,和LZ一样都搞过了BIOS用编程器重写了,白干!敬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