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台式机,从40CM高摔下来。不跑码

楼主(2010-02-01):
IBM   台式机,从40CM高摔下来。不跑码。上假负载,电源保护。上真U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不上U的话,没有CPU核心供电0V。请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最易摔坏的是晶振,其次是bga芯片。

网友:
32。768 么?

网友:
每个BGA都压压看   量下各个晶体

网友:
补充一点,上真U,不跑码,但是CP U有热量,而且还有点烫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压了后,还不行。32.768晶振,两脚都是0.24V    14.318,两脚都是0.96V

网友:
上假负载保护,这么奇怪啊,有没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是好的。换了另外一个也是一样。想不明白。

网友:
网卡,声卡芯片拆了。还是不跑码!~

网友:
上CPU掉电!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肯定是打铁了 好好查查

网友:
晶振两脚电压一样肯定是有问题啦,LZ先换下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吧,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 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