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槽的frame信号和bios的cs信号

楼主(2010-02-01):
pci槽的第34脚的framex信号,和bios的cs信号,如果没示波器 能用万用表测吗?测电压还是对地的阻止?
bios的cs信号在插上电源测量,还是不上电源测量,还是插上电源开机测量?

网友:
测试对地阻值电压均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多少算正常,阻止多少算正常?

网友:
bios的cs信号在插上电源测量,还是不上电源测量,还是插上电源开机测量?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片选是要通电 CPU有了复位后才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万用表能测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