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寻址信号

楼主(2010-02-01):
都说现在的新主板没有的片选了  那请问现在的主板怎么知道CPU发送寻址信号没有了呢

网友:
LPC与FWH架构的BIOS芯片测24脚INIT#信号 电压应该为.3V   SPI架构的有哦 1脚

网友(2010-04-13):
二楼回答不对 其实不管CPU有没有发出寻址,INIT都一样。你可以测下T40的板就知道

网友:
基于LPC的FWH模式应该看lFRAME脚上波形来判断是否有片选,在CLK的第二个周期就是。LFAME就是FWH上的FWH4那个引脚.
基于LPC的另外一种BIOS即A/A MUX模式则又不同。

SPI在笔记本上一般用来储存密码之类而非BIOS程序。

需注意以上两种皆区别于老式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