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65G7 不跑码

楼主(2010-02-01):
一块富士康865G7主板,上检测卡不跑码,irdy frame 灯不亮。reset开机时有亮,之后不亮。按重启RESET灯也会闪。请教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去修板。谢谢大家
重启

网友:
BIOS坏了没法子

网友:
这样说法高手都不爱回答的,没跑马,要把主要的参数写上来,人家才好判断哦

网友:
把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查一遍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