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R1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2-01):
这机子开机等都正常,就是键盘4/6/8/0几个键不能用。键盘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怎么没有人碰到过吗?我测过,键盘线1-25根与电源管理芯片相连,每一根都有测通过。不懂是什么问题会使键盘个别键不能用。

网友:
键盘排容看看,IO。。。。

网友:
看看键盘接口有没有接触好

网友:
还是不行就换个EC看看吧!

网友:
你是怎么测的  请详细说明下  思路没错 看是不是操作问题

网友:
对着电路图去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