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两种场管的区别

楼主(2010-02-01):
注明,图中都是的8脚的芯片,N沟道的管子!

网友:
区别是第一种G极带保护,第二种G极不带保护。

网友:
两者可以共用吗?

网友:
是通用还是共用?写清楚噢。

网友:
可不可以相互代换用,或者两者共用在单元电路中

网友:
回LZ:可以代换,但是就会失去保护的作用。只要引脚分清楚就可以

网友:
第一种相对来说功率会大点,能通过的最大电流也会大点。

网友:
封装不一样,岂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