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这个是ECC内存?可以改DDR么

楼主(2010-02-01):
这种可以通过刷SPD改成普通么,还是需要换板?

网友:
支持 ECC 一样可以用吧。

网友:
ECC内存应该是每面9个内存颗粒的,这个可能就是一般的DDR

网友:
应该能该 做好换版试试

网友:
那中间一颗是什么呀,PCM3011A

现在点不亮,可以带亮,但是一跑RST就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板就可以了。我试过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屏蔽条。

网友:
补位条吧补位条补位条

网友:
补位条有啥办法?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用在SIS和VIA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