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 无U供电 电流0.16

楼主(2010-02-01):
接一IBM t23 机器 发现 桥全都做过,待机0.06 没有3V , 把3V修出来了。没有CPU供电。 找1718 的第2教没有控制信号, 有谁修过 类似故障, 1718 已经换3个了 故障依旧
cpu
cpu供电

网友:
换一个,确定是好的话就不要再换了。看看控制命令是不是没有。如果没有基地有图纸和点位图,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查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