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门电路一般在哪里芯片

楼主(2010-02-01):
请问各位高手,主板开机门电路一般在哪里,门电路芯片

网友:
一般是74系列开头的字母,在开关附近你找找,有的不在这里,设计不同。

网友:
是不是集成在I/O里了现在?

网友(2010-03-07):
74 系类   I/O   桥
你用蜂鸣档 跑跑电路 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74开头的14脚芯片

网友:
我记的是 华硕的好像有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别的就是在I/O和南桥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