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500GT 显卡,开机有多个像液晶亮点的麻点。

楼主(2010-02-01):
开机后,显示有多个亮点,不规则的,有时会更严重。
显卡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主芯片的故障,或者由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显存坏了,估计。。

网友:
显存坏的不少。。嘿嘿。。

网友:
是不是刷新就没有了啊,或者在别的地方又出现了啊,看看我发的帖子就知道了。你先用MATS9测一下吧

网友:
明显又是3星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用测试软件测了再看不就很简单了吗,应该是GPU虚焊。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以后花屏的卡一律要测试后再发贴求助

网友:
3* 问题
多看下以前的帖子,结合软件 来进行维修

网友:
显存坏了才会出点,我有一片一样测试有颗显存坏但是一直玩游戏正常

网友:
3* 依旧不能解决的 独家 花点问题 ,估计与其 设计方案 有关

网友:
肯定是三星的
坏的最多

网友:
是啊,我的讯景的卡也是总有问题,就是三星的。牌子名气大,产品总有问题,是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2010-03-12):
显存坏的可能性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