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1600aajs 不能安装系统

楼主(2010-02-01):
一西数160G硬盘 不能进入系统 用PE复制完系统
无法继续 硬装时提示有系统 覆盖后提示找不到磁盘 在BIOS下可以找到磁盘
请问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网友:
1、用的分区软件版本太老,不支持LBA48,后面几个分区实际上没分成功,或主分区没激活,最好用WINDOWS本身的磁盘管理器来分。
2、硬盘有坏扇区,看下SMART里G表分配数量,或用VCR或者MHDD扫下看看。

网友:
用安装版的光盘来分区,再GHOS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区没有问题 MHDD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