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BH7主板 跑码03后断电

楼主(2010-02-01):
ABIT-BH7主板 跑码03后断电 取下内存后不断电!!

网友:
内存不过  查内存的供电[其中包括内存棤1脚1.25V 7脚2.5V  91 92脚2.5或3.3V  184脚2.5或3.3V]  再查内存时钟  都没问题的话 就要打排阻的值了

网友:
查下 内存的 供电,参考,复位,时钟,ad线等

网友:
为什么会断电??不插内存就不会断电??换过内存试了没有?个人感觉与供电有关啊。

网友:
换过内存试了一样的!一会查下内存的供电。

网友:
刚刚测量内存棤1脚1.28V 7脚2.57V  91 92脚3.3V  ,184脚0 V  但是184脚好的主板也是0V呀!!

网友:
我搞错了。184脚2.5V 正常

网友:
今天修好了!io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开机的问题,I/O是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