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45GM,点不亮。

楼主(2010-02-01):
SW1的主板,945GM芯片组,刚开始没有待机电流,换过一个MOS管后有待机0.04的电流,有3V,5V.
但是一按开机键后,电流掉到0.01.
3V,5V都没有了,
请问要查哪方面。
芯片
点不亮

网友:
保护了,查查各电源电路是否有对地的情况!!

网友:
待机应该是可以排除了,

网友:
测量后,1.5V/1.05V的电感对地阻值为47欧,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正常的,我觉得3/5伏后有短路…

网友:
刚开始你换的是哪个场管?它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认真看看与它相关的电路?基地有这个图纸的,下个研究一下

网友:
志虑高远
刚开始换的是5V高管,测高管击穿,直接换上后,待机电流0.04就出来了,但一触发,就有保护了。看了一下午的图,脑袋要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