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 32.768KHZ晶振

楼主(2010-02-01):
请问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主板的 32.768KHZ晶振一般在主板哪里,怎么标注的。
主板

网友:
32.768KHZ在其表面标着,一般都带银白色的金属壳

网友:
一般在南桥 旁边 外观为圆柱体~!

网友:
这个很容易的一般在南桥旁边,外面是圆的金属的,有2个脚,很特别的那种样子。

网友:
在南桥附近,一般为金属外壳,外壳上标有频率,大多数主板用圆柱形的

网友:
是的,常见都在南桥附近,两条脚,上面有字的

网友:
常见的就在南桥附近。

网友:
小职员
一般在南桥附近,银白色圆柱体,有两个脚的就是,标为32.768

网友:
南桥和电池附近,,,,,

网友:
南桥和IO上有

网友:
就是南桥旁边啊,,有的上面还写了32.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