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高手进来看

楼主(2010-02-01):
一块845主板客户拿来是触发就断电的CPU供电管坏了一个换好可以开机了,就是一个下管发烫的厉害(CPU两相供电),我把电源IC、场管、电容都换了还是很烫这是什么问题啊
````````````````````希望路过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看下发烫管子控制极的防护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估计你换的型号不对吧?找个一样的西型号再换一个看看还烫不烫????

网友:
我也怀疑换的型号不对,所致!

网友:
我也怀疑管子旁边的电阻.

网友:
用示波器点一下,看G极驱动波形,有没有直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