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冷机CPU占用率高的故障

楼主(2010-02-01):
一DELL640M。在有暖气的房间用很正常。在没暖气的房间开机就会降频。同时CPU占用率高。相当的慢。拿到有暖气的房间一小时后又是正常的。也就是在十五六度以上的环境正常。五度以下的环境不正常。换过EC。做过南桥。涮过BOIS。没搞定。个人分析应该是热电阻有问题。因为就十多度的温差芯片及电容电阻有问题可能性很小。但不知从那下手。应该和CPU等发热元件附近无关。因为在二到五度的房间就是开机一小时后关机再开也不行。

网友:
我遇到一台也是640M 的 加焊北桥 好的

网友:
应该是有不良的元件 你可以关键查查与休眠有关信号相连接的电阻或者ic

网友:
这种可以说是设计缺陷,一般维修店无解@
专业的讲法叫:R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