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每次跑到固定代码就掉电

楼主(2010-02-01):
V星915的板子,点开机显示器能亮,代码 c1...2b...33.....5d....5e然后就掉电,每次都是在5e掉电。如果不插内存一直在C0不动,是不会掉电的。
试过很多次都是这样。检查外观也没什么问题,各个几乎元件我都拨过,没检查出虚焊什么的。
BIOS更换过没用,内存换过也没用,CPU确定是好的一直在用的,电源绝对好的专门维修用的。
原来怀疑是MS-7和MS-6+电源管理芯片问题,但是不跑代码它就不掉电,看来也不像是电源芯片问题,MS-6+已经换过没用。
非常奇怪,请各位兄弟指点!

网友:
先换 个内存试试  然后 去刷个BIOS

网友:
cpu座有可能虚焊,仔细看座里面的针是否有倒的。

网友:
回复2楼的没看到楼主说BIOS和内存换过吗,怀疑存在灌水(话有点直别见怪)

          这种问题还没遇见过,  怀疑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