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B770G-EA开机绿灯一亮一灭一直循环

楼主(2010-02-01):
我在没给信号时候测得的电压不段变化,其中12v到8v之间变化,50V到52v之间变化,80v到85之间变化。我没有灯泡当假负载,所以没试过断开+B接上灯泡。不过试过断开开关管,发现滤波电容放电很快。那是不是那个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2次电源不稳定,看看有没有虚焊的地方,焊下2次电源管和元件试试。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的现象,首先查查行管.

网友:
多谢两位的帮助,我已经检查过所说的元件,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三星765MD也是这样的,开机保护,以经用了很多方法,都排除了,现在只怀疑高压包了,可手上没高压包哦,这东西现在修都不值了,收也只能卖50块。。。

网友:
我都同意5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