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七彩虹 不能点亮

楼主(2010-02-01):
型号: 七彩虹 cak09
故障: 点不亮
过程: 上检测卡通电,代码显示为 b1 c1 c3 16 25 而且代码一直这样循环.处理完CPU 和内存后故障一样.给客户说板板坏了,准备拆板,看见板上有一张独立网卡,将它拿掉,上电检测卡一路直跑,点亮.为什么独立网卡会影响不能点不亮,有谁能解释下吗?
cpu

网友:
独立网卡是挂在PCI 总线上的.当然会影响主板点不亮.

网友:
应该是网卡短路。

网友:
是网卡坏了。。。。。。

网友:
PCI槽外设中,网卡的犯罪率是最高的。

网友:
是不是nf4的要是焊桥

网友:
网卡短路了

网友:
诊断卡跑25一般为内存/显卡问题 但是 网卡档25的也有 不管是板载的还是独立的 我都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