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电源指示灯会闪

楼主(2010-02-01):
17寸杂牌液晶!一开始能正常显示!不接信号线能显示无信号输入图标!!一接信号线能显示!!!关掉再开就点不亮了!!电源指示灯就不停的闪 黑屏
黑屏
点不亮

网友:
电源,高压.

网友:
查下电源滤波电容是不是坏了,如果电源正常,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滤波电容鼓了没~~~这个问题很像电容鼓

网友:
如果电容正常的话,高压线圈虚焊的多
我修过

网友:
不对,是保护了,修这样的机子,要看到他的哪一路不正常,去掉,然后换他的保护脚对地短接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我的是dell15的液显,加电后黑屏,电源灯闪烁,用手拍一下就好了,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一直不解?

网友:
怎么搞 高压条换了 驱动板 有个芯片发烫

网友:
把数据板主芯片补焊一下

网友:
外置的电源吧?换一个试试

网友:
没有电容鼓,高压板换了的话,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可能MCU的程序有问题了,
换个驱动板看看,我飞利浦的15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刷了MCU就好了,

网友:
11楼正解,是驱动板问题,换过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