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优派VA702问题

楼主(2010-02-01):
各位大虾帮忙解决下
先是通电两秒后短电
我把信号线拔了
把100nj100短接后
不插信号板灯管能亮4-5秒
插信号板后还是只能通电两秒左右
急求。。。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试灯管是不是好的,就知道哪里的故障了

网友:
用代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

网友:
外挂4根灯管试试看看

网友:
试了下
灯管是好的
哪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断开高压电路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  能说下具体的不?

网友:
我的維修經驗VA702 , 一般來說多是電源板 1000uf/25V 故障

再來就是 按鍵 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