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用电池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不能开

楼主(2010-02-01):
今天接到用户送过来的一个旭日150机器,根据用户描述说机器原本用适配器单独无法开机,但是用电池是能开得,后来货运过程中震动到,现在用电池也不能开机了 ,接手后直接拆机加焊CPU电源管理芯片,用电池能正常开机,但是用适配器还是无法开机,查电源管理芯片 22脚有18.9V供电,感觉保护隔离这边应该是没问题的,现在没思路了,希望那个高手能帮忙指点,指点。。

网友:
查acin信号

网友:
插电池,跟适配器不能开机,先用电池开机后,然后在插适配器,能够正常使用,在开机时拔下电池,适配器正常工作,单插适配器不能开,插着适配器,跟电池有待机0.05A待机电流,但是不能开机 。。

网友:
估计有电容漏电了!!还是在隔离保护电路查查!

网友:
可能还是集中在隔离保护电路中 楼主仔细查下

网友:
感觉有些迷茫的是,保护隔离电路上如果出问题的话,为什么我接电池开机后 ,插上适配器,拔掉电池,机器还能够正常工作,难道说电池在路的时候保护隔离的工作条件满足了 ,那样拔掉电池后,适配器供电,保护隔离的工作条件还是一样能够处在正常工作状态 ,但是我同时接电池跟适配器,为什么又不能开机呢 ?具体是那个位置起了保护呢 ?是因为 AC IN 保护隔离故障,然后导致电源管理芯片自我保护吗 ??

网友:
不好意思,本人是新手,本身电路基础太差 。希望高手能够指导。。

网友:
根据故障描述是在保护隔离,而楼主已查过了,我也迷糊了

网友:
这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还没 ,明天如果在修不好就只能通知用户取回去了,他的第一问题是帮他处理好了,这个据用户说是老问题了。明天试下把保护隔离的所有电容都拆了看看 。。

网友:
查一查开机芯片上的待机电压,插适配器没有,插电池有。

网友:
论坛里有好多这样的实例,你看下。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CA%CA%C5%E4%C6%F7

网友:
问题应该就出在保护隔离电路上。保护隔离电路的原件一般不多,就是电源接口、保险、二极管、场效管以及几个滤波电容,楼主仔细查查。

网友:
查下EC ACIN有没有

网友:
重点查查隔离保护电路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机器已经暂时让用户取回去了。下次拿到150的料板在通知他过来修吧。手头没有料板,没东西替换,修起来都累。。哎。。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和电池充电芯片重点查查!!!

网友:
acin信号是什么 请
楼上的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