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光前辈你好~!

楼主(2010-02-01):
宇光前辈你好,首先声明,我并没有灌水的意思。。。。只是问题一直得不到答案,前来求教你。。

我只是一个新手。。。我看过张老写的那篇跑电路的帖子后,对下面最后的一句话。。。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张老说,宇光(萧宇光)曾写过一片关于他的跑线路的经历。。。。。。但是我在论坛找了很久,搜了很久都没找到这篇帖子,如果你还记得你发到那里的话,请写到下面。。。新手万分感谢。。。

网友:
我自己都找不到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可以在论坛里搜索一下张老师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searc ... mp;searchsubmit=yes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B7/viewthread.php
这个地址不就是?
跑线路要循序渐进,第一步应该是尽可能找到主板的图纸,与实物进行比较,做到对基本电路有所理解;第二步才是对无图的主板进行实物测绘,再形成电路图。
我觉得很多人少了第一步,只进行第二步得到自己根本没法理解的电路图并没什么意义,我想还不如不跑线路。比较是重要的,但一定要有参考基准,我常常按照实物画电路图,这是我的一些心得。做到手上无图,心中有图,才是跑线路的真谛。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你选哪个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071-1-1.html

网友:
因为我并没有看到原文。。。。。。。。。请宇光前辈确认下。是不是这篇。。。。。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基本上就是这篇了,关于跑线路我写得并不很多。

网友:
谢谢了,多谢楼上的几位兄弟,和宇光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