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Kingston D3208DLFCTG5AU 512M双面 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01):
刷过spd
RST测试右边四组全红,这是什么问题?
求助

网友:
电路板有问题或者金手指没有弄干净。
不正确的SPD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见过,如果解决了仔细说一下。

网友:
没解决,估计只有换板子试试了

网友:
你就没考虑过是颗粒内核损坏的原因么?坏两颗就可以四组全红,坏四颗可以整条全红

网友:
那应该怎么试?拆一颗上机试么?

网友:
拆右边四颗,你要看下是哪一面的
再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