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基础问题,一块主板开机和硬开机都不行从哪里查起呀 ...
问个基础问题,一块主板开机和硬开机都不行从哪里查起呀!

楼主(2010-02-01):
接绿线和黑线不能开机,cpu供电对地为600左右正常,电源拿下来硬开是好的(因为是新的!!!)!是io有问题会这样吗?,开机电路接io不是接南桥的!
cpu
cpu供电

网友:
那有可能是短路了 你先查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主板某处有短路,测一下各电压对地阻值。

网友:
LZ看样子你对主板维修不怎么懂,那你先测测ATX插座,3.3V的对地阻值,绿线的对地阻值,5V的对地,12V对地。看看对地有短路没。

网友:
估计板有短路问题 把能取的板和CPU的,内存 ,硬盘,光驱都取下来 ,再按开机,如果电源风扇转了 ,就是取下的可能有问题 如果不是你就仔细查 主板上各个芯片和供电电路吧

网友:
重点查12V 5V 3.3V 如果不短查开机电路或者听不懂这些请到基础版块学习

网友:
有没有短路看诊断卡相关的测试灯或者风扇转动情况!楼主说没有任何反映,我的理解就是连CPU风扇都不转!!修开机电路!!!

网友:
CPU对地有阻值,查3V, 5V,不懂就先拆网卡,串口芯片,声卡

网友:
这个就要从开机电路好好的查查了.

网友:
我认为13楼的思路是错的,因为LZ都说硬开机不行了,我认为重点应当查3.3和5V的短路,估计是有元件坏了,南桥,北桥,还有网卡,及一些开关管都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