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IT8705AF和IT8705F 是否可以代换

楼主(2010-02-01):
今修一块映泰的775主板,此版为二修板,故障为无CPU电压。弄了半天有了CPU电压了,后又PCI RST电压偏低只有1.2V,跑线后发现PCI RST 直接与IT8705AF 的45脚 LRESET 相连,割断此线后,PCI RST电压变为3V以上高电平,此时主板已复位,并跑DO,用IT8705换上并接上线后还是跑D0,又刷BIOS依旧D0。现在我是在担心是否为 IT8705AF 和 IT8705F 不能互换啊!我看他们的PDF又一样的,有没有哪个朋友代换成功过,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我看了论坛的贴,总结了一下,说是 IT8705AF 的代 IT8705F 的成功率高,反之则低。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啊!

网友:
貌似可以换  CPU座虚焊也会跑D0  这款主板开机是应该跑C1  C3 ....这样跳得  不是D1  D3  D5....这样跳得  开机跑D0  CPU座虚焊得可能性大点  不过这款主板CPU貌似是针插得  !  还有  我碰见过8705坏也会跑D0!

网友:
跑DO的多了,
83627HF-AW跑D0的也有
BIOS程序
BIOS块
U座

网友:
LZ你有发帖子的这短时间,自己已经换好IO啦。。你缺的就是自信。   你如果一直是听说,那么你永远也只会停留在皮毛。。   自己动手试试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LZ你有发帖子的这短时间,自己已经换好IO啦。。你缺的就是自信。   你如果一直是听说,那么你永远也只会停留在皮毛。。   自己动手试试不就清楚了吗?
引用 网友A:

不得不说你并没有认真看贴,我明明说了我用IT8705F代换了IT8705AF,但是不行。

网友:
主板已修好了,当我在一块技嘉的主板上用IT8705F代换IT8705AF成功后,我又用了一块IT8705F换在此映泰的主板上。没想到居然好了,看来是以前那个IO是坏的。证明IT8705F和IT8705AF是可以互换的。

网友:
但是我实践的几块主板是不装此IO就跑D0,都是GIGABYTE的板。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 并且8705f 对点亮板子来说,是不必要的。8705损坏一般都是lpc总线出了问题。

网友:
很多垃圾电源就会烧8705

网友:
IT8705的IO要看第三行的最后几个英文,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2010-03-09):
今天接到一块也是这个IO的,看到楼主的贴子,直接换上好了。
经验啊~~~~~~~~

网友(2010-04-08):
今天差点想换了,但是看到你这样子了,我还是不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