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01):
DELL 1400  代工厂         可能是华硕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正常跑,外显正常,屏不显

分析与处理过程:
外显正常,屏不显,首先测试屏供电3.3V,发现没有,EC未发出屏电压开启信号,因无图纸,怀疑EC坏,直接飞3.3,开机,亮了。断电后再开,又不亮了,怀疑显卡未发出信号给EC,重做显卡。开机,一切正常,屏3.3V开启信号也有了。

最终结果结论:
1、最先的信号是显卡发出来给EC的, EC接到显卡的信号后, 再同时发出 屏供电信号 和高压供电控制信号。
2、有时修机器,真的按通病修。

网友:
图没发上去,不知怎么传的图片

网友:
图片好像要先传到像册里面才能显示吧

网友:
电流跑的如此好,我一般就直接做显卡了

网友:
回楼上,那估计就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的问题还真多啊

网友:
哈哈,这个机器就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必定返修,1400散热很不好,需要改。

网友:
问下,我一主板外接有显,内接白屏,屏,屏线都换过,显卡也加焊,重做。最后还换过。。。请教下还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修来修去,大部分都是显卡和北桥。

网友:
改风扇长转要报警的,有什么方法让它不报警

网友:
你这机器我感觉没必要飞线  上次碰到个HP的和你情况很像  飞了根3。3 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最后加焊显卡就好了 飞的线拿掉 也行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弄显卡,但是楼主一分析,那叫一个豁然开朗,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我觉得是EC 发出来和显卡也发出来经过门电路转出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屏上没有3.3V供电造成的.

网友:
请教楼主,做完显卡正常后,那个3.3V的飞线还继续用吗?

网友:
改风扇麻烦啊,用软件哦~~强制风扇高速运转。。。。

网友:
请教:这款机器做完显卡怎么改进呢?如何让风扇长转?

网友:
对啊,一般的外接显示,屏不显的话就怀疑显卡了,你又说电流是正常的那大多数就是显卡了啊